戴尔1200 笔记本用电池不能冷开机

楼主(2014-12-07):
机器关机后直接开机好多次都没问题 放置5分钟左右再开机就不显示,把电池拔插一下就可以开机了,用适配器可以一直开机也可以冷开机,这种情况有没有遇到的?

网友:
充电电路和系统供电的问题

网友:
加焊南桥.............

网友:
这种问题真的很难修。以前我也遇到过一个DELL的,差点没把我恶心死。你可以换换IO或者桥试试

网友:
刷BIOS好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