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E3-572G电压没输出正常

楼主(2014-12-07):
有台进水的ACER E3-572G笔记本主板LA-9531P 1A。清洗完进水的位置。通电电流
到0.4A各电感阻值正常,电压也出来的。只有PU602输出+1.8VS_6511这个电压出了
一下就掉了。打对地阻值三百多 。8脚EN也是有一下3.3V就没有了。PU602换过了从
别的电压调换,证明没事。+1.8VS_6511这路的电容也换了。5 6脚下的+3VS是一直
有的 。看来是8脚EN引起是6511_PWR_EN直连到时钟芯片43脚而与其它位置都没打件
。EN有一下3.3V不能持续是什么问题,时钟芯片没进水应该不关它的事吧。

网友:
        时钟正常吗

网友(2018-09-24):
再往下面量试试,说不定有惊喜,,,,,,,,,,,,,,

网友:
看看进水的地方有没有断线腐蚀的东西

网友:
看看进水的地方有没有断线腐蚀的东西
看看进水的地方有没有断线腐蚀的东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