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4416S 有3v5v不触发

楼主(2014-12-07):
HP  4416S 有3v5v不触发  主板有进水的样子  把主板进水的一部分处理了 3v5v有了  bios 刷了  EC换了  还是不行 到底是什么问题啊  主板是AMD的

网友A:
测量一下EC的工作条件

网友:
查EC的条件,南桥待机

网友:
查下桥和ec的条件,注意看下进水有没有服饰

网友:
在把桥换了就好了

网友:
什么都不查就换EC    EC那么容易坏的吗

网友B:
查时钟  vccrtc,     rtcrst#等,同时检查各芯片工作条件   IO条件是否满足,以及南桥的条件是否满足(不要轻易换南桥,除非待机条件满足  而没有信号输出),晶振是否正常

网友C:
一般是南桥有问题

网友:
查下供电啊

网友:
还有个1.2V

网友:
AMD芯片组上电 南桥要有个1.2 SUS的电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测量一下EC的工作条件

测试EC哪一个信号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一般是南桥有问题

我南桥也换了还是不行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查时钟  vccrtc,     rtcrst#等,同时检查各芯片工作条件   IO条件是否满足,以及南桥的条件是否满足(不要 ...

开机开关有时候拉低 拉到2.34v