索尼PCG-41217T不通电-确认是通病了-附BIOS下载

楼主(2014-12-07):
这个机器了 有二台一样的 ,都是不通电,三个电容有一个短路了  应该是通病 所以发出来 免得大家走弯路

这是

网友:
电容所在的电路截图就更好了 谢谢分享

网友A:
此机器确实是三个电容有问题 也确实是通病 本人也修过
也感谢楼主提供BIOS  不过楼主你发的BIOS标题有误
LZ所发的BIOS是索尼的吧 怎会是东芝呢 是笔误的的话改一下

网友:
三个电容有一个短路了,是那个?

网友:
这个通病很久之前都出来

网友:
不明所以。

网友:
    还没遇见过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此机器确实是三个电容有问题 也确实是通病 本人也修过
也感谢楼主提供BIOS  不过楼主你发的BIOS标题有误
...

发错标题了,,呵,谢谢提示

网友:
我这有 一台 索尼一样的机子 是可以开机插电池就不开机 不知道是不是 BIOS问题 索尼小日本机器设计比较复杂 拆机装机很麻烦

网友(2017-07-29):
过来学习学习,目前也遇到这个问题了

网友:
能不能告诉下具体哪三个电容有问题了

网友:
我想问一下哪里的电容坏了:keai:

网友(2017-09-09):
过来学习的,到底是哪里的电容出的问题能标一下吗

网友(2018-03-24):
电容坏了 可以测量,我这个是有时候开机 ,有时候开不了,RUN_ON出不来,没有点位图 ,不好搞。

网友:
谢谢分享此机器确实是三个电容有问题 也确实是通病 本人也修过
也感谢楼主提供BIOS  不过楼主你发的BIOS标题有误

网友(2022-08-22):
究竟是哪里都问题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