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14002,故障不走U维修

楼主(2014-12-07):
一台联想14002,电流上到0.5左右,不动,测平台复位正常,直接用示波器测EC的LPC总线,有闪波,然后逐一拆除外设芯片,边拆边测,所有拆完后依然不走走,直接换南桥搞定

网友A:
楼主把图纸他共享一下呗!!

网友:
图纸是LA-3691P,论坛上有,搜一下就好了

网友:
请问楼主边拆边测方法有查时序方法简单吗?

网友:
这个机器应该不是14002的型号 这款机器的南桥是容易出问题

网友:
电压瞬间起全了,但是BIOS波形不跑的 基本都是南桥坏

网友:
此机显卡坏得多,南桥坏倒是少见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把图纸他共享一下呗!!

这图纸论坛随便搜索下 很多 ……

网友:
测了LPC 出现闪波就去外设?换桥?

说说原理 我加分 !

网友:
想问下楼主是拆哪个外设好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