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736zg进桌面掉电

楼主(2014-12-07):
没有废话 只有结果加焊 pj18 pj19 更换pu13 OK

网友:
掉电貌似和pu13无关吧 估计是cpu供电滤波不良导致的 pu13不良容易死机

网友A:
这个直接换NEC大电容就会好的。

网友:
电容和PU13这两个有一个坏了

网友B:
我修了好多台 就是电容的问题啊  没遇到过PU13有问题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修了好多台 就是电容的问题啊  没遇到过PU13有问题的

NEC更换完6个330还是故障依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直接换NEC大电容就会好的。

更换完NEC改为6个330电容故障依旧

网友:
小心过几天来找你,这机器大电容易坏呀

网友C:
应该也花了不少时间吧

网友:
换6个330干嘛,那么费事,换成4个足够了。

网友:
大电容 大电容

网友:
不要怀疑楼主的维修,什么情况都有可能

网友:
这个机器应该是CPU背后NEC大电容的事儿呀

网友:
原来还可以这样,nec没问题吗?

网友:
330电容要用新的 板子拆下了的不好用。试过好多台。 新的4个OK

网友:
PU 13 是?CPU供电?

网友:
这机器通病也不少啊   nec pu13  cpu电源管理芯片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修了好多台 就是电容的问题啊  没遇到过PU13有问题的

同意5楼,也同意楼主,有时候换大电容的确没作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应该也花了不少时间吧

呵呵,你是高手,知道主简单几个字背后的辛酸史!

网友D:
这个问题还没遇到过

网友(2015-01-07):
cpu后面的大电容

网友:
宏基的吧,加电容

网友:
正在修一台,NEC换了,跑压力还是掉电,现在找个PU13换上去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