基地淘宝深圳店购物吐槽

楼主(2014-12-07):
    前天在基地淘宝深圳店买了一套LCD改LED的套件,今天收到了货,闲下来没事,就测试一下。可调电源调到12V,接配的红线(线是配套的,拆开时就已经插在升压板上了),黑线接地,一通电问题来了,直接5A大电流了。 首先想会不会是自己接错了,可是这个板子上面没有接线标示,淘宝宝贝介绍页面也没有任何接线提示,那就问客服要一个吧。谁知,客服先质疑我会不会修,后来又说不提供技术支持,有问题返回去,如果测试有问题给换。我说算了,东西不值多少钱,返来返去的运费都不够,自己修一下好了。可是客服还不同意,还是要求返回去,有问题的话给我换并承担全部运费。呵呵,无语吧。。。。。
       没人管,那就只用自力更生了!
       静下心来自己仔细检查一下,发现问题其实很简单!正负极接错了。
       为什么会接错呢?
      1、升压板收到货时红线插负极、黑线接正极。惯性思维下默认就是红接正了。
      2、这款升压板的设计很少见,保险电阻装在负极上,正极无保险。所以我刚开始我才认为线没有接错(可能是我少见多怪吧)
      3、板子上无任何接线标示。
      这种情况下,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会接反?
      吐槽:
            客服服务意识太差,是不是说不提供技术支持就可以什么都不管?
            产品设计有特殊的地方为什么不做先行说明呢?
            为什么不在淘宝宝贝介绍页面放一个接线说明呢?这样的话大家的时间不都节省了吗?
            给个接口说明很难吗?那为什么最后我解决问题了,并告诉你后才给我发了一个?

网友:
那个输入9~30V,输出9.6V是什么意思。

网友A:
是你自己不小心吧   搞维修要细心啊

网友B:
就这件事而言,你购买这种套件,肯定是专业人员,基本的接线当然要会,不然你买它做什么,难道买回来学习吗?客服拒绝指导也说得过去。

网友C:
此线确实正负反了。我当初拿了一根试用改装USB充电接口时,也发现了。。也给他反馈过。。。

网友:
不会是店大欺人吧……

网友D:
这种问题换谁都有可能接错,最好在宝贝描述时说明一下好些,要不然很容易接错。

网友E:
不熟悉的高压板,我一般都用表量一下,修笔记本,还经常遇到电源接口到主板的连线,颜色正相反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此线确实正负反了。我当初拿了一根试用改装USB充电接口时,也发现了。。也给他反馈过。。。

这个确实容易搞错。请问饼哥,负极接保险有什么说法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不熟悉的高压板,我一般都用表量一下,修笔记本,还经常遇到电源接口到主板的连线,颜色正相反的

嗯 ,吃次亏下次肯定会注意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种问题换谁都有可能接错,最好在宝贝描述时说明一下好些,要不然很容易接错。

是的,朋友,这不是技术问题,是服务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就这件事而言,你购买这种套件,肯定是专业人员,基本的接线当然要会,不然你买它做什么,难道买回来学习吗 ...

我自己已经解决了。我郁闷是这么简单的事情客服为什么就做不到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你自己不小心吧   搞维修要细心啊

是啊,上来自己确实大意了。不过这种接法确实少见,也算是跟其他的朋友提个醒吧

网友:
惯性思维啊。这样的我一百个会接错啊

网友F:
等电容炸了就明白过来了

网友:
小作坊工厂是这样的了,研究一下线路,再通电为好!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等电容炸了就明白过来了

朋友,你看着5A大电流会无动于衷??还等着电容炸呢

网友G:
感谢会员:hainawp 反映的问题,本店会尽快对产品进行完善 服务进行改善。
我也有查看您和本店客服的聊天记录   希望在反映问题的时候能更有针对性  绕了一圈实际就是需要客服提供升压板的接口定义(实际升压板PCB上有丝印  只是被白色接口压住了)

目前越来越多的行外客户购买此类配件,改装或者自行维修。所以还请大家能够理解。

网友B:
红线正黑线负那只是一般情况。在你拿到一个陌生东西时你肯定不能想当然地认为红正黑负,由此失误造成的一切后果你自己承担。存在各种例外和特殊情况,这就是维修的难度所在,也可以说是魅力所在。

网友:
在这里买了一万多的货了,还可以了,有问题的都给换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感谢会员:hainawp 反映的问题,本店会尽快对产品进行完善 服务进行改善。
我也有查看您和本店客服的聊天 ...

是啊,都是小问题,因小见大对不?我上来说这个事情也是希望迅维越来越好

网友H:
引用 网友B:
红线正黑线负那只是一般情况。在你拿到一个陌生东西时你肯定不能想当然地认为红正黑负,由此失误造成的一切 ...

呵呵,是的,大意了。不过你觉得把保险设计在负线上合理吗?还给你接上红色的线,很容易误导人嘛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呵呵,是的,大意了。不过你觉得把保险设计在负线上合理吗?还给你接上红色的线,很容易误导人嘛

产品确实有不完善甚至缺陷,但这种不完善都不足以导致你必然犯错。因为没有什么标准规定保险必须接在正极,只能算电路设计不是最佳。

网友:
线调换一头就OK了,不信你试下

网友:
楼主在成都温江?   小弟也在温江上班  请问楼主在那个地方啊

网友(2015-03-11):
深圳店的运费有点高我现在基本不买他东西了

网友(2015-04-24):
奇怪了,你们没接过高压板线吧,黑线向来是供电

网友(2015-06-02):
这个说明什么,不要什么惯性思维。还是要相信自己的检查结果。好像做电工的一样,一般红线是220v火线,黑线是零线,双色线(黄绿)是地线。但是大家接线时还是要用电笔测量一下,确认到底是不是。

网友:
反了为什么客服服还这么不好?

网友(2015-12-07):
我觉得  确实该说明下的 这不太常规的  一般大家都是根据自己经验来接的】

网友(2016-03-24):
你自己糊涂吧,,输出9.6不就是3led一组的电压么

网友(2016-09-03):
客服说的没错啊,正负极都判断不出来,的确怀疑你不会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