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这是什么情况?

楼主(2014-12-07):
宏碁5750G最近出现竖纹感,以前看起来很细腻,上图

补充内容 (2014-12-8 14:22):
*脏话*,这个截图在其他电脑上看不出来异样,照相机又拍不出来,怎么说呢就好像||||||||||||||||||看起来像这样

补充内容 (2014-12-8 14:23):
不过线很细,是白色的

网友A:
1080p高分屏的高分屏吧 像是缺位了、

网友B:
难道是我眼神有问题....没看出什么不对的

网友C:
不好说但是建议你先重新安装下官方的显卡驱动再判断试试

网友D:
液晶有拖影了,逻辑板问题

网友E:
是看视频才有还是桌面也有?

网友F:
LZ眼尖,我眼蒙没看出有傻子问题。你不要太近看,液晶近看是这样的。

网友:
我没看出异样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不好说但是建议你先重新安装下官方的显卡驱动再判断试试

换驱动也没用,外接显示器好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液晶有拖影了,逻辑板问题

拖影吗?好像液晶面板纵向一条亮点一条稍微暗点,离远看好像格子大了一样

网友:
从图片上看没什么情况呀!!

网友G:
引用 网友E:
是看视频才有还是桌面也有?

一直有,而且图标看起来竖着一条一条明显

网友:
你这照片拍得看不出啥毛病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LZ眼尖,我眼蒙没看出有傻子问题。你不要太近看,液晶近看是这样的。

明显比别人的粗糙,竖纹不明显,没以前细腻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难道是我眼神有问题....没看出什么不对的

看墙纸,细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1080p高分屏的高分屏吧 像是缺位了、

是原装屏,不是高分屏。1366*768

网友:
看不出来!!

网友:
我竟看不出来

网友G:
引用 网友D:
液晶有拖影了,逻辑板问题

开机有这种效果,就是这个光向外过度不均匀

网友:
是拖影还是怎么滴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开机有这种效果,就是这个光向外过度不均匀

你这效果应是屏线的事儿!

网友:
实在是看不出来,故障现象很弱,建议处理一下屏线吧!估计问题不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一直有,而且图标看起来竖着一条一条明显

你先排除下屏线导致的吧,若还有,就该考虑下屏了

网友:
屏线没插好   或是屏的问题

网友:
有点像屏线插口腐蚀,插拔或清理下看看。

网友:
.没看出什么不对的

网友:
反正只能先换屏幕和排线

网友:
屏线 屏  排除

网友:
把屏线接口处理下,实在不行换个屏和屏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