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知道苹果笔记本电源头上的D6900是什么样的二极管

楼主(2014-12-07):
谁知道苹果笔记本电源头上的D6900是什么样的二极管? 是共阴极的,还是共阳极的? 还是阴阳极的?

网友:
找个图纸看看

网友A:
是不是插电源头的时候 烧的啊  好像不装也可以 修过几台烧掉了没装也没什么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插电源头的时候 烧的啊  好像不装也可以 修过几台烧掉了没装也没什么问题

确定么? 现在可以开机,就是绿灯不亮,充电很慢,换了个头就好了。可以确定就是那个二极管烧掉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