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修联想板记录

楼主(2014-12-07):
    朋友的机子,联想扬天机型(集体型号我忘记了),机子已经更换过电源了!机子拿到手上,马上插电试机,发现电源风扇一直转,可CPU风扇没动静,本人是新手没多少经验,一看就有点紧张了!这是什么问题?心里没谱感觉有点棘手,;
     定了定神理了一下思路,想到老师说过潮湿的主板会有很多不明的故障,想到这里就立马把板子从机箱上拆下来放到烤箱里面去加热去潮,搞完这个些后等主板冷下来了,上CPU、内存接上电源时机、发现故障如旧!
     找了张测试卡插上去然后再测试发现,主板时钟、复位灯、IRDY都不正常,马上拿表点了一下CPU的供电管子,发现没电压,再测管子的控制脚,也没有电压,初步判定CPU的供电电路没有工作!想到了老师说过INHTER主板的CPU电压是在全板所有电压都正常后出来的,马上拿表测了内存电压、南北桥电压,结果都正常,到这里就没头绪了!没办法只能找之前的培训笔记看看,一看就发现问题了!原来我少测了一个很重要的电压,那就是总线供电!笔记上很清晰的说明了:总线供电电路时负责三个地方的供电的:包括“CPU、总线、南北桥的另一组供电,
     如果这组电压没有产生,那CPU是无法工作的!(具体原因我解释不了,各位大神帮我解释一下),检查这个电路的供电,发觉时由一个八个脚的芯片APL5912来控制的!通过它的PDF资料我知道它的第八脚和第五脚分别是开始和供电,用表测试发现第八脚没有电压,问题应该出在这里了,通过跑线了解到了它是由两个三脚管子控制的,通过第二个管子导通,把第一个管子的控制脚的高电平拉低使此管子截止,使它的输出脚通过上拉可以维持高电平,从而使芯片八脚有高电平的开始信号,仔细观察后发现第一个三脚管子的输出脚D脚空焊了,马上上油风枪加焊,完毕后清理板子,上CPU、内存、测试卡、插上电源、短接开机键,板开始正常跑码了,至此,板子修复了!

网友:
富士康代工的G41的主板就用这个APL5912产生总线供电

网友:
楼主加油,一个过程,慢慢也会变老手

网友:
谢谢了!谢谢版主的提点!谢谢大家的支持与鼓励!谢谢!

网友:
来迅维网学习感觉气氛很好,我逛论坛发求助贴,大家都热心帮助感谢了各位大师

网友:
看样子很简单嘛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