适配器内的大电容怎样把它放电

楼主(2014-12-07):
没插电源,很多时碰到大电容脚被它电罊,
请指点谢

网友:
用锣丝刀短接电容正负极进行放电,这时会有响声,别吓着了。

网友:
擦烙铁头的吸水海绵,点一下。

网友:
烙铁插头短接电解两引脚即可。

网友A:
用220v 60-100w的灯泡即可

网友:
烙铁插头,或者220v的灯泡,或者搞个2~3k的电阻也可以

网友:
要么直接短接,声音有点吓人。。。要么加个灯泡点亮一下就完了。。也可以绿黑线短接开机,这样要慢很多。。

网友:
用锣丝刀短接确实吓人

网友:
我也补充一个:用水泥电阻

网友:
热敏电阻,找个功率大的,没什么声音

网友:
用大W数的电阻放电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灯泡最好。直接短接有点吓人。火花直冒的。

网友:
我们一般都有灯泡去放。

网友:
维修电源很多人都被电过,呵呵。就用平时串接的灯泡引两条电线出来,分别接在大电容两端,灯亮一下就OK了。记得电源没有起振的话,都要这样做下,要不然能闻到蛋白质烧糊的味道。哈

网友:
几十欧的水泥电阻就可以了

网友:
用我们明天使用的35W电烙铁插头就可以

网友:
灯泡就可以,也可以用个最便宜的烙铁芯

网友:
千万不要短接,会有烧后继的危险

网友B:
用白炽灯泡(220V)的,或者万用表二极管档

网友:
一般用烙铁和台灯的插头。

网友:
烙铁最好用,用普通内热式电烙铁,两个插电的插头直接接在电容两端,如果烙铁上有指式灯,灯会亮1到2秒,放完电后再用万用表测,只剩10几V电时再用启子直接短路就没有爆破声音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用白炽灯泡(220V)的,或者万用表二极管档

不怕烧表?

网友:
高压大电容不应该直接短接放电。应该用电阻放电,楼上好多位的灯泡、烙铁、电阻等都是实用的不错的方法。

网友:
我一般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放电,表不叫了就放完电了,不知对表有没有损伤

网友(2015-01-07):
我是用锣丝刀直接短路电容引脚的。

网友:
这个也太差了吧,一般不是有自放电电路么
diy一下,在电容两端并个几K的电阻放电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用220v 60-100w的灯泡即可

同意。。这样比较保险

网友:
用灯泡,或大电阻。万用表二极管档是不好。

网友:
我都是用螺丝刀碰一下正负极,会有啪的一声,然后,就没电了

网友(2015-02-08):
今天就用螺丝刀放的点,火冒金星的,十分壮观!

网友:
建議用燈泡, 以免燒電路或零件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用白炽灯泡(220V)的,或者万用表二极管档

我以前用万表二极管档打过。后果是万用表内保险管爆掉了。

网友:
烙铁最简单把

网友:
灯泡最好。

网友:
急用的就直接短了就可以了,也可用水泥电阻

网友:
我以前给人家打工时自己发现用二极管档连接电解电容就放电了!也不知道会不会费表!直接短路太吓人了!啪..................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