Z570 10290-2不触发维修

楼主(2014-12-07):
机器很新,没有拆过。 通电测试 按开关没反应。
拿出主板扫了一下发现没有明显的问题。通电0.010测试 有19V 3,5V 开关有跳变 休眠正常 南桥晶振 之类的未发现敌情

上论坛下了这个机器的图纸看了一下有时序

这样有了3,5V 可以 查一下 RTC         3,5V_ok 以及PM_RSMRST#
追查到PM_RSMRST#到了Q1901  由3V_5V_POK控制

3,5V_OK为高 拉低5,6脚 从而使EC以及南桥复位抬高
测2脚有3.3  5,6脚为低,正常  3脚也为低那就不对了 这种管子基本不会坏 应该是这个复位压根就没来 测一下也没短路
拆掉EC复位和南桥复位中间的R1912在测量 两段都没有电压    那么就是EC没有发出复位了
继续查EC的条件  供电 ECRST ACIN 之类 的都正常    就直接找了一个EC来换了
通电待机变高了 0.025了   量EC以及发出复位了  把R1912装回去 自动触发了
接屏也亮机了

网友:
都没有人回复..  难道我要沙发了 一针见血...

网友:
写的很清楚,看的很爽。一击命中 思路清晰

网友:
楼主如何知道功力深厚!!果断换掉EC 啊!!

网友:
楼主很厉害,学习了。。关于自动触发,因为什么啊?

网友:
上次我搞了个ASUS大黄板也是不触发,居然是黑屏开关坏了

网友:
时序清晰 修的不错

网友:
RSMRST#不为高,EC待机条件具备,就干EC!

网友:
分析的很透彻!学习一下

网友:
图文并茂,思路清晰。不错

网友:
分析彻底,学习了。顶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请问图纸有自带上电时序的吗?新手学习中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