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主板&显卡]
技嘉GA-880GM-UD2H故障维修

楼主(2014-12-07):
故障:12V cpu供电短路

客人拿来说电脑不转了,我拆开主机一边挡板一看,不是电源就是主板的故障了(尘很大),经过一系列的除尘换电源试都不行,确认主板的毛病,放下上猪肉台开刀。
经测试,发现12V的一个上管击穿短路,于是找一个管换上,开机、跑码刷刷几下,不够10秒自动关机,又测了一下,那个上管又短管,问题应该在驱动这个管的的控制上面。找一下图纸,这管是DQ6,由6612IC来控制的,看图:
打了一下阻值和旁边的那个好的那一组对比一下,没有问题有异样,再测IC旁的电阻,也都算正常,不管了,先拆开那个坏的DQ6,再上电,能跑码亮机(要是没有零件的朋友可以这样做损人的维修,但如果那家伙玩什么大型游戏的缺了一组的供电肯定是不稳定)。打开示波器,测试波形。

DU33脚有波形,证明U1已经发出了PWM,而且和另一组的波形都一样。

再测DQ6DQ7都没有波形,查DU3的各脚电压正常。但发现DU32脚波形和另一组不一样,因为维修搞好的关系,没有把坏的波形图片拍出来,那坏的波形是一条直线。这是好的波形,问题就是出在这里了,不是DU3坏,就是旁路的电阻电容坏。好的2脚波形不停的乱动:

找了一个6612换了上去,这时我还没有接上管DQ6,测了一下波形,和另一组好的对比了一下,这个是未焊DQ6时测的
这是另一组好的
这两个波形不一样,但因为波形已经出来了,没有安装上管的那个波形有点尖,而且还有点宽,但频率差不多,应该是我还没有装那个上管的关系吧,关机,把上管也吹上去,亮机,这时没有短路了,波形也和另一组的一样。再发故障的图片大家看看
维修结束,如果觉得好请叫我雷锋,别忘了给我加点分啊,最近穷得很!

Solo。 + 3 赞一个!

网友A:
怎么就没人来捧场?这问题要是没示波器,就得弄老半天。

网友:
示波器就是好呀!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怎么就没人来捧场?这问题要是没示波器,就得弄老半天。

其实没有示波器按我自己的思路也能修得好,不过就是没有示波器那样子明了,明知是6612坏,但不知是那里,有了示波器可以从6612的2脚看波形清清楚楚!

网友:
雷锋只是一个包袱

网友:
楼主写的很详细,我们这里修板,从来不用示波器的

网友:
有示波器确实不错

网友:
没示波器维修成本高些,因为要把怀疑坏的全换了再通电。。有示波就可以定点维修而且速度快。。

网友C:
示波器用得不错,DU3的3脚波形应该是本身工作条件满足后产生发送到主控芯片U1对应引脚的,DU3驱动芯片本身2脚自举升压波形异常也会影响相连上下管饱和导通,这个BOOT引脚工作正常电压应该是5V或12V左右。

网友:
维修很给力,那个示波器看故障真是又清楚又快捷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其实没有示波器按我自己的思路也能修得好,不过就是没有示波器那样子明了,明知是6612坏,但不知是那里, ...

嗯,这里2脚的波形应该是DU3芯片6和7脚本身供电正常就会产生,可以理解成一个自举升压波形。

网友D:
你换了电源管理芯片了吗??

网友:
为什么下载分 设置那么高呀   正需要  下来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你换了电源管理芯片了吗??

换了6612驱动控制芯片,这里DU3本身3脚接收到的PWM电压波形应该是直线平稳状态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示波器用得不错,DU3的3脚波形应该是本身工作条件满足后产生发送到主控芯片U1对应引脚的,DU3驱动芯片本身2 ...

你这是误导,pwm信号传输方向都弄反了!再说下自举电压更是错上加错,5v——12v能工作吗?平均值应在24v多好不好。好好的加强一下理论基础,再来评论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你这是误导,pwm信号传输方向都弄反了!再说下自举电压更是错上加错,5v——12v能工作吗?平均值应在24v ...

谢谢指导错误,pwm信号在这里U1主控芯片工作条件满足后发出给DU3驱动芯片进行工作的。

网友:
  学习了  真是高手啊

网友:
作业很详细,我也经常遇到烧12V上下管的板,一般换了管再烧,我就不修了,太费时间。呵呵

网友:
厉害。佩服。师傅。能不能带带我阿

网友:
一般要是换了管子还烧 我基本上就直接把控制ic干了

网友:
恩恩,,,谢谢各位大师的分享,,学习学习

网友:
真是佩服。楼主的功夫太扎实了

网友:
好多高手 又学了一招

网友:
示波器是什么,重来都没见过

网友:
有示波器就是方便啊

网友:
精华贴子就是好呀,图方并茂,学习了。

网友F:
示波器一直是梦想
林中星
二千块都可以圆梦了
详情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示波器一直是梦想
二千块都可以圆梦了

网友:
学习了,示波器还没用过呢

网友:
真的要去搞个波波了。。。

网友:
有示波器就是好,羡慕呀。

网友:
雷锋.....没有工具修板子只能靠经验。

网友:
示波器那么厉害呀,啥都能修

网友:
老板很用心

网友:
有个示波器就是不错,修起来事半功倍

网友:
老烧的话 直接连芯片一起换了

网友:
看了我也要整一台示波仪才行啊

网友:
要是把坏的波形抓出开,对比一下更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