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-IG41M

楼主(2014-12-07):
主板情况是 上内存跑码卡 跑乱码  不显示 把内存拔下来嘀嘀嘀的报警不过内存    内存电压正常   求救 !!!!!!!!!!!!   各位大哥

网友A:
先量各大电压是否正常,如果没什么问题,先刷个BIOS再说。可以换个同类型的确定完好的BIOS芯片,再用编程器刷写全新BIOS文件进去。

网友:
内存条件不够吧

网友:
先刷BIOS试试

网友B:
有的内存曹出问题也是这样的现象,重点排查一下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先量各大电压是否正常,如果没什么问题,先刷个BIOS再说。可以换个同类型的确定完好的BIOS芯片,再用编程器 ...

现在 不跑码了    上点直接就是00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有的内存曹出问题也是这样的现象,重点排查一下呢

我用假负载 打制  都正常    郁闷

网友:
刷过了不行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先量各大电压是否正常,如果没什么问题,先刷个BIOS再说。可以换个同类型的确定完好的BIOS芯片,再用编程器 ...

刷过了  还是一样的故障

网友:
正常的  我现在怀疑是不是北桥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