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!联想B460笔记本,无3,5V。。

楼主(2014-12-07):
联想B460的笔记本,待机时,3D3V_AUX_S5,5V_AUX_S5正常,但3D3V_S5,5V_S5都没有,测51123的18脚ENC的S5_ENABLE无电压。顺着找到EC,测EC的102脚有3.3V,85脚VCC_POR#有1.8V,EC和ECROM之间连接正常,无断线和短路。在论坛上逛了半天,都说是ECROM的问题,然后下了好几个帖子的BIOS和ECrom刷了都一样。。天啊,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。。。求大神帮助。。主板板号是LA46 09717_1
   不知道该怎么上图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写错了。。哪个VCC_POR#是3.3V。另外51123的3脚VERF有2V。。有一次测出过1.8V。

网友:
难道真的是ECrom和BIOS的问题么???如果是,哪位大哥大姐,有没有这个板号的好ECrom和BIOS能放个给我么,谢谢了。。论坛上的好多都试过了,下载分都用光了也没找到能解决问题的。。。

网友:
B460  35V芯片旁边有腐蚀, 两个分压电阻 量量  19V过去的 忘记是多少脚了 修过N台了

网友:
S5_ENABLE同时受控于温控,会不会被温控信号拉低了呢?

网友:
测下EC程序的1256脚看有没有波形,有你再查下开启待机芯片的电压有没有,这个没有几个条件的!换芯片没有啊

网友:
刷了EC bios不行,重点检查下EC的工作条件

网友:
这机器通病是开启电压的分压电阻被腐蚀

网友:
一般先查开启信号上的两个分压电阻

网友:
论坛上的BIOS很乱的,多找几个试试

网友:
又刷了N组BIOS和ECROM,还是不出。。。手上没有示波器,也没有同型号的NPCE781EAODX的EC芯片,只有一块NPCE781BAODX,不知道能不能代换,请教各位大神,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确定EC芯片是不是坏的啊??

网友:
这个真的没啥难度   看一下  图纸就行 了

网友:
这个通病了吧

网友A:
这个机子就是13脚的EN0电压不出来的,但ECBIOS也容易出问题,发个给你试一下吧

b460 EC.rar

网友:
两个ROM在淘宝上买一对,刷好的30元。我遇到过,两个必须同时刷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机子就是13脚的EN0电压不出来的,但ECBIOS也容易出问题,发个给你试一下吧

再下个试试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机子就是13脚的EN0电压不出来的,但ECBIOS也容易出问题,发个给你试一下吧

下载分又没了。。。

网友:
补上PCH的BIOS吧

b460 PCH.rar

网友:
谢谢楼上兄弟,我正需要的。

网友:
这个是只有bios的 没有ec的    肯定好的  刷了机器可以亮机

网友:
如果没腐蚀的话,两个bios最好一起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