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电焊台焊接贴片元件:焊接多少度合适?

楼主(2014-12-07):
用白光或安泰信电焊台焊接贴片元件:如贴片电阻、电容、晶体管、IC,调到多少度合适?

网友:
三百多就差不多了

网友A:
有铅350~380,无铅418

网友B:
我用的话,都是大约300到350之间了。

网友:
我都用350,我是超级新手,请不要把我的回复当做参考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铅350~380,无铅418

多谢指点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用的话,都是大约300到350之间了。

多谢指点

网友:
普通电容呢?应该多少度?

网友:
我调到315度

网友:
有铅的,350-400,我习惯调到中间,即375左右。

网友:
一般350左右,大件要400-450

网友:
我用有铅的0.4mm锡,设在 320度,焊出的效果很好。

网友:
我一般调到350

网友:
没有大面积敷铜的情况下,头子真实温度300到350即可,很多焊台显示温度和真实温度相差很大。

网友:
300多就挺好的。

网友:
预热的话300左右就可以,不预热的话看位置,接地铜线粗的地方需要把温度暂时开到最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