惠普笔记本6930P换高压后触摸板键盘不能用,求助

楼主(2014-12-07):
一台惠普笔记本6930P换高压,换的是通用高压,可以正常显示,开机进桌面发现触摸板键盘不能用,进BIOS设置和PE也按不了,排除驱动问题,BIOS放电也一样的,有谁碰到过类似问题,请教

网友:
补充一下,换之前触摸板键盘是可以用的

网友A:
换一下EC看看     应该是他的问题

网友B:
取下高压板试试
确定问题点 !

网友:
高压条影响EC功能了,订个原装高压条吧

网友C:
换之前好的话,那只能是高压条引起的了,如果飞线正确的话,只能考虑换原装的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换一下EC看看     应该是他的问题

有可能,但是想先不动主板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取下高压板试试
确定问题点 !

取下了,还是用不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换之前好的话,那只能是高压条引起的了,如果飞线正确的话,只能考虑换原装的了。

飞线应该没问题,换了很多了,而且一飞就正常显示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换之前好的话,那只能是高压条引起的了,如果飞线正确的话,只能考虑换原装的了。

论坛里有人碰到过,但是换原装好像没解决,不知道他后来解决了没有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论坛里有人碰到过,但是换原装好像没解决,不知道他后来解决了没有

是纠结的问题,加下好友,发 下消息,看他给你回复不。不想动主板的话,只能先定原装的回来试。。

网友:
没遇到过,继续关注。解决告诉下大家

网友E:
就是高压板的问题  我的本就是6930p    不能调亮度   有点暗  我改普通高压板 想把亮度调高   触控板就不能用    换回原来的高压板就好    并且  原来的高压板必须正常工作    若是值班原来的高压板街上 不差灯管线   也一样触控板不能用    无语的设计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就是高压板的问题  我的本就是6930p    不能调亮度   有点暗  我改普通高压板 想把亮度调高   触控板就不能 ...

我这个原理的接回去也不行啊,比你那个还无语,后来说服客户换了个板,板很便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