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指导 神舟天运UI41S D3 无EDID 内存波形正常

楼主(2014-12-07):
此机供电时钟复位正常 内存波形也正常 无EDID 内屏外屏都不显示 屏A壳有轻微压痕 拆开看 无明显变坏  屏供电插屏线时 0.8v 不插屏线0v 求指导怎么修

网友:
补充说明 以上是内存波形 此机CPU 是1017u 主板HM7系列 CPU是bga焊在主板上的 换不了CPU

网友A:
你有没有刷下程序啊,你的内存波形看不到几组啊,不是说内存有波形了就完了,要过了内存才到显卡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有没有刷下程序啊,你的内存波形看不到几组啊,不是说内存有波形了就完了,要过了内存才到显卡

内存 已经过了 我不插内存 电流 0.6几 插了内存 0.76啦  就是屏供电好像不太正常啊 0.8v

网友B:
集显还是独显的呀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集显还是独显的呀

cpu是1017u 集成显卡的 cpu是BGA封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