電源供應器:求助二极管AT02P-200

楼主(2014-12-07):
請教先進大師們:
小弟的電源供應器 COOLER MASTER RS-500-PCAR-A3
開机後,風扇會轉一下子之後就關机.
目前檢測到如下圖1.高壓側的位置的二极管AT02P-200-04 圖2,3用萬用表量(紅+ ,黑 - 無限大 ;紅- ,黑 +也無限大)
請教各位先進們這一个二极管AT02P-200能用什么二极管代替呢? 如果它是正常的用萬用表量(紅+ ,黑-)阻值是否約500左右呢?

网友A:
二极管应该是“瞬态电压抑制二极管”如果我说得没错,应该有一个高频的二极管和它串联,然后并联在变压器的初级,吸收尖峰电压用的,用P6KE200可以换。如果不是,你把那个IC的型号贴出来,找一下线路图就知道了。那是待机变压器,你的电源是双管正激式开关电路,驱动电路在初级,不需要驱动变压器,这种电路的适应电压一般可达95--250V。 注意一点,你的电脑电源短路ON/OFF线能开机(风扇转过),说明待机电路没有问题,你还可以测一下待机电压是不是正常,如果正常就和待机电路无关了。也许那个二极管不是一个普通的二极管,很可能它是好的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二极管应该是“瞬态电压抑制二极管”如果我说得没错,应该有一个高频的二极管和它串联,然后并联在变压器的 ...

感謝lipeter801先進的回覆:
我把它在拍一次.AT02P-200 的右邊是有一顆IC的一腳與它連結這IC是M902 TYN277PN  58180D
但我不知這IC的用途為何(小弟是初學者) ,還請lipeter801先進能指導 ,感謝.我是用電源測試器下去測只見風扇轉一下後.電源測試器的灯全息了.試好多次都這樣.

网友B:
不好的意思可能我口誤了.我所謂的風扇轉一下是指電源供應器的風扇. 不是電腦的風扇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不好的意思可能我口誤了.我所謂的風扇轉一下是指電源供應器的風扇. 不是電腦的風扇

先测量sb5v和power good 是否正常

网友C:
电源保护风扇也会转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电源保护风扇也会转一下

wangjie4128感謝回覆: 應該就是電源啟動保護,風扇就停了.只是我是新手一時間無法判斷是那理出問題了
所以把較有可能出現的零件都先拆下來測量.就如我所po的文一樣.
還請各位先進能指教一下.感謝.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先测量sb5v和power good 是否正常

謝謝回覆:  我晚上把零件在焊回後再測量一下看看.
如果测量sb5v和power good 是正常,但狀況還是一樣的話.有可能是那理出問題呢?
還是我把整顆電源都拍照上來呢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謝謝回覆:  我晚上把零件在焊回後再測量一下看看.
如果测量sb5v和power good 是正常,但狀況還是一樣的話 ...

测量主芯片各脚在待机和ps-on和地短路时的电压,以及后级电压监控芯片的各脚电压

网友:
二楼正解,一般用277这IC都有这个二极管,P6KE200可以代换

网友D:
转一下停了  一般都是 保护 也有可能是5v电压偏低  这个可以用万用表量出来的

网友E:
提供一份TNY275的图纸给你参考一下吧!从图中可知,这是个尖峰吸收电路中的二极管,一般快恢复二极管均可代换。适配器风扇转一下即停,表明电源存在过压或过流故障!

网友:
请问楼主你这个是ATX电源吗?TNY277若在ATX电源中应用也就只能担负着辅助电源作用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测量主芯片各脚在待机和ps-on和地短路时的电压,以及后级电压监控芯片的各脚电压

lipeter801大:我量測待机紫線對地沒有sb5v電壓,量測綠線對地也沒有5V電壓,請問這可能那理有損壞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lipeter801大:我量測待机紫線對地沒有sb5v電壓,量測綠線對地也沒有5V電壓,請問這可能那理有損壞?

那就要测试275各脚的电压

网友B:
引用 网友E:
提供一份TNY275的图纸给你参考一下吧!从图中可知,这是个尖峰吸收电路中的二极管,一般快恢复二极管均可代 ...

感謝爱尔思坛大的回覆:
小弟有些不懂想請教你: 你附TNY275的图纸中,那個是尖峰吸收电路中的二极管 ,是否能標明一下給我知道.
感謝!

网友E:
引用 网友B:
感謝爱尔思坛大的回覆:
小弟有些不懂想請教你: 你附TNY275的图纸中,那個是尖峰吸收电路中的二极管 ,是否 ...

图中的D5  就是,型号是HER107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图中的D5  就是,型号是HER107。

感謝!
我目前焊回所拆下的元件後,量測待机紫線對地沒有sb5v電壓,量測綠線對地也沒有5V電壓,請問這可能那理有損壞?須要從那理先檢查起呢?

网友:
待机电压无输出,修待机电源部分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