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420加电到0.2几就掉电

楼主(2014-12-07):
E420加电到0.2几就掉电,然后在反复自动加电掉电,检测发现主板其他电压正常,就是没有CPU供电,CPU供电芯片NCP6131S52MNR2G-GP-U和3个NCP5911MNTBG-GP组合,检测发现NCP5911MNTBG-GP,1脚供电正常,2脚1.99,3脚也有开启信号,但是8脚无输出开启供电MOS管,换过铁壳一样,之前来的时候是3,5V不正常,换过D95280后,3,5V一直存在,不消失,不知道是不是这里不正常导致的,D95280确定是好的,之前有换下来放到别的机器上面试过,刷过BIOS,换过CPU,都一样

网友:
D95280应该发出3 5V后 就消失的,然后按开关后才出。这里可能有问题。

网友:
大部分是95280坏

网友:
对还是D95280坏

网友:
呵呵 待机有问题  不要急于修CPU供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