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BU605-01僑式整流二极体 求助

楼主(2014-12-07):
請教先進大師們:
小弟的電源供應器 COOLER MASTER RS-500-PCAR-A3
開机後,風扇會轉一下子之後就關机.
目前檢測到如下圖1 GBU605-01僑式整流二极体 ,由於小弟是新手,我用萬用表量測(負到AC;AC到正)阻值約400多,
因為我看網路上說二极体阻值約500左右.不知我這顆阻值才400上下這樣的值表示這二极体是好或是壞的呢?

网友:
没有问题,正常

网友:
非常感謝你的回覆!

网友:
双二极管吧

网友:
整流桥挂了电源还会有反应嘛,直接烧保险了。

网友:
没有直接短路一般都可以认为正常

网友:
桥堆是四个二极管电路,满足二极管正常导通就可以视为正常,正向导通阻值这个不同万用表可能不同

网友:
        是的,不同类型、规格的测量仪器的设计内阻不同,那测量出的结果也是有一定出入的,但不会相差太大。如尚有疑惑,可再换一种测试仪表测量一下分析比较结果。       LZ描述的故障现象为电源保护动作。如保险管没烧断的话,通常不会是整流桥器件损坏,测量一下整流桥输出的直流高压正常否(检查整流桥的工作状态),就可验证整流器件的好坏。

网友:
风扇还会转说明桥好的,这个现象一般是保护了

网友:
这是测量误差,桥没问题。风扇转下就停一般是保护了。

网友A:
测结器件不要拘泥于绝对数值,要明白测量原理。不妨用你的表各个电阻档位测下4148和5408,然后度娘看看就明白了。

网友(2015-01-11):
引用 网友A:
测结器件不要拘泥于绝对数值,要明白测量原理。不妨用你的表各个电阻档位测下4148和5408,然后度娘看看就明 ...

感謝回覆喔..雖然.我還是沒法修好那顆電供..但感謝你

网友:
桥堆!正常的呀。不同的万用表测得的数值会有不同。

网友:
二极管档测二极管的数字应该是压降,不是阻值,一般只要不短路都是正常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