疯狂改装LTN141AT15液晶屏,

楼主(2014-12-07):
今天接了个昭阳E46L的机器,屏碎了,可是一看是141的LED接口,晕了,屏超级贵,400多啊,报价500客户不换,客户要换二手的,怎么办,于是和客户说换换二手的也要300多,客户爽快答应了,把客户打发走,从旧机器里面拆了个成色漂亮的SAMSUNG的旧的LCD,把原来碎屏玻璃面板拆下来,电路板撕下,主芯片拆下,接着飞线,飞了10根  ,地 ,3.3V  ,8根LVDS   ,LED就直接用原来的板子上面的,把灯条排线插原来的板子,哈哈,疯狂改装一番后发现背光原来与电路板是3排线的,换的6排线的面板,接着把多余的塑料用烙铁烫到能放下面板位置,装好试机,效果超级棒!加分啊,大哥们,,,

网友A:
怎么改的,具体说说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怎么改的,具体说说

先加分啊,后跟你慢慢说怎么改

网友:
买一个转接线就可以了

网友B:
楼主可以把具体过程做个PDF或者带图片的文档  就好了  我相信会有人加分的  你就这么说说  别人都看不懂 咋给你加分呢

网友C:
是啊,说说具体过程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是啊,说说具体过程

很简单,看下LED接口处有定义,比如RNX  等等对着接线就OK了,19V不需要接,只要地 3.3V ,6根LVDS 2根时钟线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楼主可以把具体过程做个PDF或者带图片的文档  就好了  我相信会有人加分的  你就这么说说  别人都看不懂 咋 ...

很简单,你只要拿起屏一看接口处有一排定义,对着接就OK了,总共10根线, 3.3V ,GND ,6根LVDS ,2根LVDS时钟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很简单,你只要拿起屏一看接口处有一排定义,对着接就OK了,总共10根线, 3.3V ,GND ,6根LVDS ,2根LVDS时 ...

也就是说   把原来板上的  GND和LVDS的时钟  数据  还有3.3V飞到LCD上 由LCD来控制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很简单,你只要拿起屏一看接口处有一排定义,对着接就OK了,总共10根线, 3.3V ,GND ,6根LVDS ,2根LVDS时 ...

你懂LCD和LED的定义就可以改,很简单,LED就多了个19V,开启背光的信号还是用原来是板子上面是,只满足LCD的工作条件就OK 了,码片也用原来的撕下的板子上面的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可以把具体过程做个PDF或者带图片的文档  就好了  我相信会有人加分的  你就这么说说  别人都看不懂 咋 ...

带图加PDF  估计这个可以加精吧,我也很期待楼主做一下,给你加分了!

网友:
这个俺也弄过,不过好像没你说的那么复杂!

网友:
tb有很多lcd改led的灯条一套    找个lcd屏把灯管拆除换个led灯条就搞定

网友:
“背光原来与电路板是3排线的,换的6排线的”怎么连的线,整个图呗,欣赏一下!给你加分支持一下!

网友:
不建议这改啊 麻烦 引起别的故障

网友:
飞的线不会碰在一起,碰到了又如何啊,线太多不好整理吧,说说经验啊,老大

网友:
我想说你去钓鱼应该也能钓到,你这耐心是怎么练出来的

网友:
这个方法倒是不错

网友:
还是没明白【改装一番后发现背光原来与电路板是3排线的,换的6排线的面板】为什么在飞线前没有发现呢?

网友:
自己飞线的话,我更愿意去买额转接口,便宜而且比自己飞线稳定

网友:
楼主把过程图文方式总结一下,会更好的!!

网友:
这个需要2分图纸啊,楼主吧屏的图纸分享下啊

网友:
楼主要弄个高清图 说说具体怎么改的就好了

网友:
详细说明,最好带图,没准就是精华!!!!

网友:
讲解地不是很清楚,最好有图有步骤

网友:
楼主好有耐心

网友:
那天师傅让我拆那个东西,被我拆坏了,后来问他,他告诉我可以改,今天才算见识了

网友:
搞不来,楼主详细的说下配副图片让我了解了解。

网友:
就是要飞线烦的 其实 没有啥 难 的

网友:
楼主是在眩耀吗?只讲结果不说过程!坑人。

网友:
这个方法会不会不稳定啊,这个考验改装人的焊工了

网友E:
如何点亮灯管的
锐杰电脑3
已经不需要灯管了,用原来碎屏的led灯条和原来的电路板,飞线到lcd面板上面,没有看明白??仔细看看
详情

网友:
呵呵 不错其实不需要那么复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如何点亮灯管的
已经不需要灯管了,用原来碎屏的led灯条和原来的电路板,飞线到lcd面板上面,没有看明白??仔细看看

网友:
牛啊。这也能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