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b470待机偏高

楼主(2014-12-07):
一台联想b470待机0.076左右,3 5v正常,不触发,怎么修啊?

网友:
最好找人修,你就当皮条客赚钱是自己的,风险永远是别人的!

网友:
呵呵楼上说的不错

网友:
最好找人修

网友:
教你一方法, 待机偏高的话,自己用手去摸看是哪里发烫,可排除,    好像B470  CPU供电那部分的贴片铁壳也很容易烧!

网友:
找人修呗,自己修坏了就惨了

网友:
铁壳坏了。

网友:
看看可是io可坏了

网友:
有可能是贴片MOS管的问题

网友:
待机偏高,看一下那里有轻微短路,b470cpu供电mos管容易出问题,重点排查一下

网友:
mos管坏了吧

网友:
自己有把握就动手,没把握还是让人修吧。 不触发,问题 得慢慢查,IO 触发条件有没有满足

网友:
有段路的地方   应该会有高温的

网友:
看一下那里短路了吧。

网友:
估计是后继有短路的

网友:
cpu 旁边贴片铁皮芯片坏

网友:
铁皮管子坏了

网友:
铁皮管子坏了!

网友:
看看图纸啊,EC 南桥

网友:
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830065-1-1.html希望对你维修可以解决问题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