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台gateway电流1.2不显示的维修!

楼主(2014-12-07):
机器型号:gateway Z07   芯片组:AMD   代工厂:广大  故障:初始为电流触发到1.2不显示
接过机器后,问顾客啥故障,顾客说前段时间开不了机,拿到一个修电视机的维修店修过,维修店的师傅说是开机芯片坏了,他那没有,把机器给退回去了,接可调电源上电触发至1.2左右不动,且机器是amd的,觉得问题应该不大,打发顾客走人,拆机后发现有个电容被换了,而且换了个普通的大电解电容!看图纸发现是内存供电的滤波电容pc134 换了个1000/6.3的,根据图纸的型号找了个换上,上电后居然0.7不动了,把内存条拿下来一看,有两个触点连一块了,用手术刀刮干净插上直接亮机了,断电在开一次也正常,以为修好了,所以直接装机了,装上屏幕后本能的在通电测试,发现开机0.38掉电,在开一次又显示了,也没在管他,装好后一次开机成功,看了三个小时的电影,没出现别的问题,下午快下班的时候在去测试一下开关机,要是没问题就给客户打电话了,可是关机再开就0.38掉回到0.004,在开在掉,接连几次都这样,直接头大,在次拆机,裸板装上CPU和内存,在次开机亮机,第二次开机就掉电,感觉应该是有电压没起来,找到hwpg,挨个测试,发现只有d15没有电压 查图纸这个电压来自pu11 ,测量发现5脚9脚+1.8vsus正常,6脚5.13v也正常,8脚EN+1.2v_on  3.39v正常,3 4脚vout是1.16v,2脚fb0.76v  正常,7脚pok 0v,除了vout稍微有点偏低,但也在正常范围内,就只有7脚不正常,开机亮机时pu11的7脚和相连的pr172的2脚有3.36的电压,开机0.38掉电时其上拉电阻pr172的1脚有3.39v,pu11的7脚和pr172的2脚0v说明+3v_s5是正常的,当时在想难道是芯片坏了还是其他有元件不良的其他原因,一时没了头绪,拔掉电源对地测阻值发现pr172的2脚是600左右,1脚30几,有点不正常,而且是过几分钟阻值慢慢的就上来了(基础学的差,多走弯路),此时出现了一个到现在也没找到原因现象就是阻值只要正常400多就能亮机,低了就掉电。心想难道是+3v_s5有短路的,+3v_s5去了很多地方,他是由+3vpcu经过AO6402A直接转换过来的 其控制级s5d是12v,触发时1256脚是3.39v,4脚也是3.39v,每次触发都有电压,也没有被拉低,说明不是短路的原因,费了好大一番劲,终于找到阻值慢慢由低到高的原因了,file:///C:\Documents and Settings\Administrator\Application Data\Tencent\Users\576067453\QQ\WinTemp\RichOle\C[SYTJ1JOJ~M0D{(_MEIBQ6.png 待机电路上管的vin的滤波电容pc150放电的原因,用镊子短接下就好了,现在知道基础的重要性了,折腾了一个上午,又回到掉电的地方,pu11的条件都正常,就是不出pg,也许真的是芯片坏了,自己手里没有现成的芯片,料板也没有,一时没了主意,当看到d15的时候突然来个想法,d15拉低了hwpg的电压,如果把d15去掉hwpg不就为高了,用烙铁把d15的一个脚翘了起来,按开关电流直接上到1.1接着亮机了,关掉再开,在一次亮机,测了下pr172的1脚阻值还是从10几慢慢往上走,但是每次开机都能亮机了,装机测试了有十几次,都能正常开机,看电影一下午,在关掉也能开起来了,看来pu11确实是坏了,赶紧定个芯片给换上。这次修版发现自己的基础很差,看来自己得补下基础知识了,让大家见笑了,以后多努力把!

网友:
嗯,你不是小小白,我才是 哈哈

网友A:
【过几分钟阻值慢慢的就上来】还以为是某个电容漏电造成的,这个pu11各脚补焊一下行不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【过几分钟阻值慢慢的就上来】还以为是某个电容漏电造成的,这个pu11各脚补焊一下行不?

我补焊过,也没有输出,应该是芯片的问题

网友B:
楼主换芯片后是什么情况??正常了??

网友:
还是不错的,这种不稳定的故障最讨厌了,而且顾客还认为是小问题,有时候都能点亮的机器。

网友:
有电压输出没PG,不用换芯片也可以。

网友:
广达的掉电HWPG造成的非常多。有二极管的还算厚道,现在很多板子都是一条直线,还得割线找,找不到还得焊上。

网友:
芯片定了还没到,顺便不上两张照片 换下来的电容和拆下的二极管,现在修电视的也是什么业务都接!

网友:
广达就是这样,一个PG不正常就掉电。

网友:
我的一台也是1.2多不显,放在那里一段时间了,看来要拿出来再次检查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换芯片后是什么情况??正常了??

芯片刚订上还没到,到了换上后在和大家汇报!

网友:
这个可以挨个断PG吧

网友:
很厉害啊!思路很清楚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