哪位遇到过的来帮帮忙啊。HPCQ40进系统特慢。

楼主(2014-12-08):
HP CQ40-511TX  intel独显,内存,硬盘换过,系统换了几个。装XP进系统都快。装WIN7就卡住风车哪里几分钟,进去系统后一切正常,无语。谁遇到过。  补充一句,BIOS已经升级最新。

网友:
就差U没换了,驱动都能打上应该问题不大吧

网友:
win7的你进安全模式快不快啊

网友A:
AMD的机器么。CPU温度高么

网友:
看看驱动吧,有可能是驱动的事

网友:
装系统不打驱动,装完之后去官网下驱动打上试试

网友:
装XP进系统很快说明起码硬件没问题,换个其他版本的系统试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AMD的机器么。CPU温度高么

楼主都说了是Intel独显

网友:
手一台跟楼主的差不多
卡WIN7那死都不进系统

网友:
应属于正常吧!WIN7在这个位置用时是较长的,做一下系统优化或多换几个系统试。

网友:
有可能跟驱动有关系

网友(2015-01-17):
以后要多多的发一些

网友:
很好,很有用,收暗暗了

网友:
既然装XP没问题,那应该是软件问题吧

网友:
安装纯净版看看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