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-H55M-S2进BIOS自检掉电一次才能进系统

楼主(2014-12-08):
GA-H55M-S2进BIOS自检掉电一次才能进系统,关机很慢,这板子有三个BIOS芯片,刷ME8M BIOS 解决问题 GA-H55M-S2

网友:
三个BIOS都是干什么的呢

网友:
有三个BIOS?,这种见到的真的比较少呢

网友A:
ME_BIOS跟笔记本上的EC_BIOS功能相当的,ME_BIOS损坏了会不上电或者关不了机

网友:
0.0,,,谢谢你的维修经验!!不过话说3个BIOS还真少见,,技嘉一般都是双BIOS!!

网友:
很好的经验分享,下次就可以试试看了

网友:
三个BIOS?还没有见过呢!!

网友:
看样子BIOS还是比较容易坏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ME_BIOS跟笔记本上的EC_BIOS功能相当的,ME_BIOS损坏了会不上电或者关不了机

确定是真的吗  我还一直以为这个是管intel的ME的呢

网友:
新知识补补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确定是真的吗  我还一直以为这个是管intel的ME的呢

我只是说功能相当,到底谁管的没有研究过,你问这个有何用意??查PDF看它挂在哪里就知道了嘛

网友:
还有三个BIOS芯片的,技嘉一般都是双BIOS.

网友:
经验啊  学习了 收藏了    话说三个BIOS都有那些用啊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