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联想]
手里有一台HKC S988A的显视器现在是插上屏线就不亮

楼主(2014-12-08):
手里有一台HKC S988A的显视器最初亮灭,查是高压板坏了,换了个4606亮了,没几天又不亮了,这次直接换了个高压板,又亮了,点了一天没事,没两天又不亮了,用手电照了下有图像,没有背光,换了灯管也没好,又来发现不插屏线背光可以正常亮,插上屏线就是有图像没有背光,是什么问题呢?

网友:
如插屏线背光不亮,可见暗图,这可肯定屏板电路有问题。

网友A:
还是高压板的问天啊

网友B:
换个通用高压板试试

网友C:
有图像没有背光 肯定是高压和灯管的 问题了 是你没有换好吧

网友:
肯定灯管没换好碰到旁边铁皮了吧

网友:
外接灯管 插上平线 试一下 是不是灯管问题

网友:
看一下是不是有虚焊

网友:
我有一台也是这样,怀疑是驱动板问题,现在网购驱动板

网友:
换通用高压板试试罗 应该会好

网友:
逻辑版上有短路

网友:
不插屏线背光就没问题。
就是电源板带负载差。
换个电源板就解决问题。
不然你就自己找原因了。
高压问题多一点。
基本可以排除逻辑版短路。

网友:
HKC的问题比较多  感觉还是拉不起负载 把电容都换了试试  不行就得检查灯管换的好不好了

网友:
电源板带载不行了,换后级电容试试,不行换电源板

网友:
可能就是电源带不动负载啊。不亮的时候量一下高压供电的12V有多少

网友:
这可肯定屏板电路有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还是高压板的问天啊

高压板换了,又换了个4606好了,两天又坏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换个通用高压板试试

高压板换了才是不亮,又换了个4606好了,两天又坏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有图像没有背光 肯定是高压和灯管的 问题了 是你没有换好吧

换了好几个板还是不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