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优派]
关于用oz9998a的LED升压的问题

楼主(2014-12-08):
我在修很多用tn9696n(和oz9998a一样的可以直接代换)做的升压板。没有升压电压的维修中。很少有芯片本身坏的都是一个100p的贴片电容坏的。也就高压检测的电容c812 100p 50v的坏了。去掉或者换上就好了。
芯片

网友:
你说这个电容是短路了还是漏电了。

网友:
下次遇见照这个办法试试了

网友:
遇到试试 现在还没遇到过

网友:
我修到是那个过压保护那二个分压电阻有一个坏了...

网友:
LED修的少,升压坏的也不多。这个c812是起什么作用的?

网友:
C812是吸收尖峰脉冲的

网友(2015-01-07):
e950也是这样情况,去c812就好了 可不能理解 我测电容没有异常 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