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联想]
显示器接灯管电压被拉低

楼主(2014-12-08):
接到一台联想显示器,一接灯管电源板供电电压就被拉低到了5伏。不接就16伏正常。不知道怎么弄了,求助中

网友:
外接一好的灯管,如不拉低,那屏上灯管有问题,如还是拉低,高压条有问题。

网友:
高压板可能有问题

网友:
灯管打火了吧

网友:
接好的灯管试试   个人判断电源板供电不足

网友:
一种可能是灯管有轻微的短路,导致电压被拉低,另外一种情况是电源板上的电容有损坏的,导致负载能力差

网友:
电源板有问题,带不动吧。外接个好的电源板试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