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Aspire V3-371 Series Bios

楼主(2014-12-08):
Acer Aspire V3-371 Series
Model V3-371-39EJ
Password supervisor: 1234

v3-371 aspire.rar

网友(2017-05-29):
是集显的吗 ?

网友(2017-08-05):
集显还是独立  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(2020-08-23):
有人试了吗?能用吗?

网友(2022-05-27):
今天我也修到一台Acer V3-371 板号VA30_HB MB 笔记本I5-4210U集显。故障现象:有时能触发有时不能触发,能触发后能进系统正常使用。既然不能触发和EC有很大关系,看图纸测了一些数据:
PU4501 TPS51225CR 3脚3D3V_AUX_S5 线性3.3V电压:3.3V
PU4501 TPS51225CR  13脚5V_AUX_S5  线性5V电压:5V
PU4501 TPS51225CR  8脚SW2 待机3.3V电压:待机时为0V,触发后为3.3V
PU4501 TPS51225CR  18脚SW1待机5V电压:待机时为5V,触发后也为5V

U2401 NPCE285PA 19.46.76.88.115脚VCC供电:3.26V
U2401 NPCE285PA 73脚ACIN#:0V (触发后也为0V)
U2401 NPCE285PA 85脚ECRST:EC复位 3.26V
U2401 NPCE285PA  15脚RSMRST#_KBC  EC准备好:0V(触发后为3.3V)
U2401 NPCE285PA  93脚KBC_PWRBTN#_R触发排针:0.06~0.57跳动(正常为3.16-0-3.16V)
U2401 NPCE285PA  17脚LID_CLOSE#  休眠开关:3.26V
U2401 NPCE285PA   117脚PM_PWRBTN#    EC至南桥通信:0V (正常为3.3-0-3.3V)
U2401 NPCE285PA   64脚PM_SLP_S3#    南桥至EC通信:0V(正常为待机0V触发为3.3V)
U2401 NPCE285PA  80脚BAT_IN#电池检测入:3.26V

分析:U2401 NPCE285PA  93脚KBC_PWRBTN#_R触发排针电压不正常,看图纸是由R2401 330K‘R2404  470欧’SW1开关组成,拆下两电阻测量正常,果断更换SW1开关。插电0.006 ,93脚电压恢复为3.16V,按开关0.459屏幕亮了进系统拷机24小时没有问题故障修复!!这台机子待机时3.3V是没有的只有触发后3.3V才出来,二极管档测的电阻电压在图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