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块电路板是不是被我焊坏了。。。

楼主(2014-12-08):
这块电路板是不是被我焊坏了。。。

焊盘原件的地方就是不上锡啊,电烙铁是可以熔锡的,一到电路板上就不行了。

网友:
电路板上吃锡的只有铜泊了吧,你那是不是铜泊掉了,所以不吃锡。。。。也就是焊盘掉了

网友:
焊盘掉了,飞线吧

网友A:
焊盘掉了。你可以把锡多弄点,连同旁边的电路粘在一起即可。从图上看,很像是液晶上的板子。你掉锡的焊盘位置上下都是联通的,直接可以焊在一起。

网友:
没事的把引角弄长点然后用陀锡链在边上

网友B:
抹一丁点助焊膏,上多点锡试试看了,不行就飞线咯

网友:
没事的,往边上焊没事的

网友:
用小刀刮干净

网友:
把引角弄长点然后链在边上

网友:
引脚搭到边上的焊点就是了。没关系的,估计是焊接时间过长,铜泊掉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焊盘掉了。你可以把锡多弄点,连同旁边的电路粘在一起即可。从图上看,很像是液晶上的板子。你掉锡的焊盘位 ...

板子上焊点旁边黄色线路就是电路是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焊盘掉了。你可以把锡多弄点,连同旁边的电路粘在一起即可。从图上看,很像是液晶上的板子。你掉锡的焊盘位 ...

厉害!就是我显示器的高压板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抹一丁点助焊膏,上多点锡试试看了,不行就飞线咯

松香就是助焊膏是吗?没买助焊膏,只有点松香,都黑了,不知道是不是松香也要换了

网友:
划红线的位置就是可以连在一起的

网友:
焊盘搞坏了

网友:
焊盘被你焊掉了,可焊在相通的其它焊盘上。

网友:
焊盘掉了,是电烙铁温度高和长时间加热造成的。

网友:
你也别一个劲的使劲杵啊!

网友:
焊盘氧化了,刮干净在焊

网友:
松香黑了就是有脏东西,快换了吧,用35瓦的烙铁,电源板无所谓,驱动板必须用防静电的烙铁

网友:
我觉得这个不是问题, 这么宽怕啥啊

网友:
把电容腿旱在 相连焊点上就可以~~~~

网友(2015-01-23):
烙铁温度太低了

网友:
烙铁温度不够,反复烧,焊盘烧掉了,建议飞线吧,飞线对烙铁没要求。

网友:
焊盘掉了,刮开旁边的来加锡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