+5V与-5V及-12V之间的电阻做什么用?取消会怎么样

楼主(2014-12-08):
(图片)

网友:
看不大清了,有点烧黑,刚找到相应图纸,又不知是啥作用。问问

网友:
一个假长城ATX-300P4-PFC,电路倒是差不多的,那个被动式PFC是假的铁块

网友:
原来是风扇一转即停,瞬间有直流输出,。焊掉这两个有点烧黑的电阻,风扇转起来了,但测得输出不对,偏高或偏低,7500B的12脚供电倒是从原来 的9V左右,升上来了,达18V左右了

网友:
最小负载,以免电源电压波动太大

网友A:
还没来得急找电阻换上。现在的输出是+4.8V(红),+13.4V(黄),+2.45V(橙),-16V(白,原-5V),-25V(蓝,原-12V)

网友:
看过一些其它的图纸是,-12V与-5V间跨接一个电阻,-5V与+5V间跨接一个电阻 的

网友:
这扼流线圈,找不到一样脚位的,可以用什么来替不,导线行不行,除了不够纯之外,直流测值一样吧

网友:
稳定电压的,防止波动。还有放电,没有也不影响工作

网友A:
在旧板上找了一个扼流线圈,不过缺一脚,-5V位置没有,经单独用一个旧板上3.3V用的电感跨接,+5V与-5V间找了一个同电阻的换上,不过块头偏大一号,也是旧板上相似位置,-12V到地用的。另+5V到-12V间电阻没找到相当的,换了一个音箱板上的,个头差不多大的,但板上标示是680欧,4W,,,我这维修电源,长城图纸是470欧,0.5W的(这个是假长城,假PFC)焊接好,不启动。焊下+5V到-12V电阻,可以启动,测电压如下:7500B第12脚供电26.7V,红线5.2V,橙线3.5V,白线-7.7V,蓝线-12.3V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等机会找到同等电阻换上或去买了再测

网友:
2电阻拆了,风扇就转了,不拆就保护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在旧板上找了一个扼流线圈,不过缺一脚,-5V位置没有,经单独用一个旧板上3.3V用的电感跨接,+5V与-5V间找 ...

黄色的多少v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还没来得急找电阻换上。现在的输出是+4.8V(红),+13.4V(黄),+2.45V(橙),-16V(白,原-5V),-25V(蓝 ...

换滤波电容

网友:
黄色 比较正常 +12.2V

网友:
470欧电阻找到了,不过块头偏大一点,换上去了,270欧的不好找,城里几家电子行都没问到,搞了2个470欧的并联,总阻值240左右,测试,橙输出还是3.5V,白线,蓝线,都不对,不知是这两个电阻问题呢,还是其它地儿有问题,不确定一处,还真不知怎么下手,关键就是不明这两个跨接电阻做什么用,拆掉空着是启动了,但输出 不对

网友:
网上看到有这种参数的电阻,可一时也不买其它东西,可不想专门为了买几个几分钱的电阻,去花10元的运费,再说也就是练练手而已

网友:
看了长城ATX-300P4-PFC图纸是,-12V与-5V间跨接一个电阻270欧/0.5W,-5V与+5V间跨接一个电阻470欧/0.5W,这个铭牌上也标着长城ATX-300P4-PFC,但明显应是假的,元件简单,被动PFC也是假的铁块

网友:
3.3V橙线,输出3.5V 好像是正常的,原板就提升了电压似的。直接测双二极管输出就是3.5V

网友:
假长城,偷工减料,未级电感全减了,3.3V滤波也只用470/50V的,原板上明显有更大电容位

网友:
负载电阻,作用是防止电源空载时电压波动变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