两款七彩虹,都是不亮机,有pciplt,但pci-e上没有复位,加焊单桥照旧,求助

楼主(2014-12-08):
七彩虹 mcp68-61 series 1.5B nvidia ; 七彩虹 520 seriwa 1.4 nforce
都是单桥,集成时钟。故障现象相同:
1 开机不跑吗,不亮机,供电都有,内存供电1.9V
2 pci槽上有复位,有33m时钟
3 pci-e槽上没有复位没有时钟
4 都加焊单桥,都不管用

没找到图纸,都是AM2 2待内存,希望各位指点一下,难道是桥挂了?

网友A:
查VRMPWRGD、POK两个信号和pci-e复位脚跑线

网友B:
应该不是桥,,桥坏了就没复位了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查VRMPWRGD、POK两个信号和pci-e复位脚跑线

没有图纸,不太好弄啊

网友:
查芯片图纸吧。。。。。

网友C:
AM2的CPU座虚焊很多,加焊试试

网友D:
换过CPU 试过没  AMD 的 CPU 容易坏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换过CPU 试过没  AMD 的 CPU 容易坏

换啦,u是好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应该不是桥,,桥坏了就没复位了!!

现在的情况是复位不全,pci有,pcie没有,奇怪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AM2的CPU座虚焊很多,加焊试试

这个板子的cpu座对应板子后面,有密密麻麻的针脚,这样的情况也可能虚焊吗?

网友:
Bios    或者 桥挂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