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LA-3821P 暗屏问题

楼主(2014-12-08):
如上图21脚DISPLAYOFF#这个信号应该是 背光开启信号 有3.3V   问题是 改了通用高压后 还是 暗屏。而且掉电, 帮忙给我 讲解下

DELL_1200_LA-3821P(JFT00).pdf

网友A:
看下开启信号如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下开启信号如何

开启信号  有 3。3V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下开启信号如何

改了通用高压后  这个3.3V 就成0.2V了  然后就掉电

网友B:
如果确认高压板问题  可能原因就是 改高压板接线有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如果确认高压板问题  可能原因就是 改高压板接线有问题

高压板我用的通用高压 接线米问题 我把这个 开启信号改到通用板上就 电压拉低了 。然后就掉电

网友C:
你可以从屏上接3。3v啊、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你可以从屏上接3。3v啊、

LCDVDD?  这个电压 ?

网友:
是不是屏幕亮了但是无图像黑屏啊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LCDVDD?  这个电压 ?

从屏上改一个 3.3V 过去还是 拉低  掉电、、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可以从屏上接3。3v啊、

从屏上改一个 3.3V 过去还是 拉低  掉电、、

网友:
从屏供电上面接个3.3V用作开启和亮度调节

网友:
屏线有问题吧,或你的通用高压是坏的,不然不会拉低

网友:
是不是主板问题哦

网友:
没明白屏工作原理,有人能讲解下吗

网友:
改个通用的 从屏上拉个3.3V电压出来做开启信号 不就可以了吗

网友:
LCD 基本上没有修不好的暗屏  估计楼主改高压没改好

网友:
直接拉一条3.3过去

网友:
问题找到了;。这款机子对通用高压比较挑剔。。  重新找了个改上好了 !

网友C:
你看看你。高压本身的问题纠结得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看看你。高压本身的问题纠结得
以前改没出现过这些问题,,所以就 郁闷了

网友:
把线割断,然后从屏接口上飞线下来 当控制

网友:
楼主换个高压板试试

网友:
暗屏就那几样的

网友:
这个也可能是你的19V这边的问题。 3,3V可以直接从屏这边出来。19V可以接公共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