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K43SV REV 3.0独显BIOS。绝对能用。。

楼主(2014-12-08):
ASUS K43SV REV 3.0独显BIOS。绝对能用

ASUS K43SV REV 3.0独显BIOS.rar

网友A:
是不是8个显存的啊?显卡芯片是不是N12P-GS-A1的啊 ?楼主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8个显存的啊?显卡芯片是不是N12P-GS-A1的啊 ?楼主

版号一样。就刷吧。。保重能用

网友A:
我的主板原来触发掉电,刷了个BIOS就开机电流就1.3几 按一下开关就关掉了  就是没显示,我怀疑BIOS版本不对 所有问你  显卡是不是一样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我的主板原来触发掉电,刷了个BIOS就开机电流就1.3几 按一下开关就关掉了  就是没显示,我怀疑BIOS版本不对 ...

我一般都是看版号。版号对。都可以用

网友C:
  弱弱的问下,这个是AMD的吗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弱弱的问下,这个是AMD的吗??

INTEL的集显

网友:
我试过了,8颗显存的,可以用

网友D(2015-01-13):
刷了  不跑显卡。

网友E:
ASUS刷BIOS风扇声音大是什么原因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刷了  不跑显卡。

我的是八显存的呀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ASUS刷BIOS风扇声音大是什么原因

BIOS不对。

网友:
期待能好 我的是不出CPU供电

网友:
看版号没用,要看内存槽上的贴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一般都是看版号。版号对。都可以用

傻B  不一样的吧

网友:
你没看清版号这些就乱BB。。。你才是SB。。。。不相信你可以不要下。。。

网友:
刷了  还是一样的

网友(2015-03-26):
我的是i3cpu的,不知道能不能用

网友F(2015-05-07):
......刷了无限重启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......刷了无限重启

看内存插槽上的版号

网友G(2015-06-14):
壳子上A43S 版号K43SV 8显存 写了就OK
fcuihc123
记得加分呀
详情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壳子上A43S 版号K43SV 8显存 写了就OK
记得加分呀

网友(2015-08-14):
楼主你不要害人哟,显卡上有的型号不对也不行

网友:
人家写了都行。你写了不行。什么叫害人呀。。。

网友(2017-07-07):
谢谢 楼主 下载刷机试试

网友(2018-02-24):
我的四显的不知道行不行 有四显的刷过吗?

网友(2018-04-22):
刷了确定blos不亮机 4显存 1.5不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