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机型号是hp8200

楼主(2014-12-08):
主板报警五声,过一会风扇狂转,换内存无果,急求帮助

网友:
有主板型号么
建议你先刷个bios试试

网友:
换电池  主板coms电池

网友:
没有明显爆电容的,就刷个BIOS吧

网友:
上检测卡跑什么码

网友:
清BIOS,查COMS电池,联想有一款主板就是这个样子

网友:
谢谢楼上各位,问题已经解决。是内在236脚VCC_SPD电压只有0.78V。更换上拉电阻正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