两根铜线修好键盘断线

楼主(2014-12-08):
从细的电线中抽出两根铜丝用胶带粘到断线处即OK。

网友:
这个技术含量挺高的

网友:
刚开始学   不知道从何学起

网友:
软排线的断裂,最好的办法是刮开少许绝缘层,露出短处两端,用导电银,干后经用。

网友:
我这也有一个不知道能不能搞好

网友:
要技术啊,随便一戳又断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