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Y500同时接适配器和电池5A大电池,新手求助

楼主(2014-12-08):
一台联想的Y500,同时接上适配器和电池时5A的大电流,查到是因为保护隔离电路中“P”沟道场管的问题。现在的情况是先上电池,这样的话场管低电平就导通了,然后接上电源时场管G极不能变化为高电平所以出现5A的大电流。相反如果先接通适配器那样的话场管就是不导通状态,然后再接通电池的话就可以正常的充电。现在就是这么个情况,不知道再怎么查条件了,这个充电芯片手里也没有,没办法替换了。请大神出主意!!!

QIQY6 la8692pr03_0605-1_no nvsr.pdf

网友:
查充放电芯片工作条件

网友:
电源头出来的第一 或第二 管子击穿

网友:
隔离保护电路MOS管击穿了吧

网友:
应该是放电管子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