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宏碁]
A0C916S正屏的显示器,关于刷程序的问题

楼主(2014-12-08):
手上一个显示器,程序坏!刷后正常,装起来后,又不显,拆下来,都线插好好还是不行!!又重刷,又好了!!装上壳子又不行!!!无解了!!求助大师!!!!

网友:
换个芯片再刷

网友:
24c04清空试一下

网友:
哎,换板了!!!!

网友:
修不了了,换板啊!

网友:
换板子成本就贵了。。   换了你把老板跟新板的程序对换一下试试 。  至少能积累点经验 。

网友:
我的一会好一会坏

网友:
不行时读出程序,看看和刷入的有什么区别,以便找出原因。

网友:
你有正屏的程序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