多条飞线需要保护而让其不乱碰吗

楼主(2014-12-08):
一般我只飞一条或两条的线,刚才看到有飞4条以上的飞线,需要隔离保护起来吗,使到线与线之间不会碰在一起吗?

网友:
刚开始学   不知道从何学起

网友:
飞线一定要尽量短,线走的路要辟开发热的元件,多条同方向时,要尽良不要将高频和低频的绑在一起。飞线成功后,要将线固定在PCB板上。

网友:
固定一下为好

网友A:
飞的线本身是绝缘的就不怕相碰了!尽量短,与大电流线路远点或垂直走线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飞的线本身是绝缘的就不怕相碰了!尽量短,与大电流线路远点或垂直走线。

有时候飞线就是一条很细的铜线而已,不带绝缘的吧,我看了一些坛友的显示器飞线都有好几条,这些都是信号线吧,看完觉得杂乱的很,好像都没处理过一样的,不知有什么影响而已

网友:
这个没有多大的问题吧

网友:
怕供电线碰到一起而已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