帮忙看看这个稳压管 苹果小绿灯

楼主(2014-12-08):
稳压值是多少,会不会降压看不太懂 不上两个就11v上了两个变7v多点,正常位3v左右,怎么回事   这个线是连接到适配器检测里面的

网友:
上面不是写了5v吗

网友:
5V的啊,不是写的有吗

网友:
5v,10pf标的很清楚

网友:
是电压高了后的击穿保护管子可以不上的

网友:
不上就11v上了两个变7v

网友:
什么情况要取掉这两个管子?电压输出不正常?

网友:
是个耐压值为5V的稳压管子,如果超过5V此管子会短路击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