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511 0.13A不过

楼主(2014-12-08):
这本我修了几个一样的问题 不知道 是不是通病。
通电 电流会自动上到0.13 A
经测量 3.3 V转换电压+V3S没有正常出来

测量转换控制信号GATE_3S 电压正常
而GATE_3S_R 电压则被拉低啦。
图纸上看这个信号 双进两路
一个是 1.8V电压的转换

另一个进U7015芯P 这芯P

MOS管拉电压 我只修过一个 不太长见
而供电芯P的开启用大电压 也不常见 是不是 U7105拉低
GATE_3S_R 经电阻P9862 进芯P
断开 P9862 通电 +V3S正常出来啦。
看来是找到问题啦。
直接换U7015 P9862接好
通电问题还是 +V3S不正常。
既然断开 P9862 +3VS 能正常
而且U7015的开启有两个 还一个SLP_S3#_3R 是空的
通电试下看这个信号 能控制不。
通电 测SLP_S3#_3R 有3.3V电压。
直接把P9862 换到P9861
通电 看电流 以过
接屏能正常亮。

网友A:
是不是做完显卡才出现问题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做完显卡才出现问题

前几个不记得了
今天修的是通电就是这样的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前几个不记得了
今天修的是通电就是这样的。

遇见多个 焊完显卡容易出这个现象  同样是 TPS51511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前几个不记得了
今天修的是通电就是这样的。

是二修机 不?

网友:
遇到过,最后直接焊锡搭过去解决的

网友:
板子没的动过。

网友:
楼主修得还是满细心的嘛

网友:
此问题应该是通病  我修过一个这种本  问题一模一样

网友:
楼主判断准确  修板子速度啊

网友:
确实我修完显卡就是这个问题00

网友:
线路级维修 很佩服

网友:
这个是通病,一般是那个芯片坏了,我都修了二台了

网友D:
把那个零欧电阻拆了能亮,但我一般都是换芯片搞定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把那个零欧电阻拆了能亮,但我一般都是换芯片搞定

嘿嘿 那看来是我的人品不好呀。我换了几个新的还是不行。

网友(2015-10-03):
引用 网友C:
遇见多个 焊完显卡容易出这个现象  同样是 TPS51511问题

显卡搞完后通电就这样了。。还好这个帖子救了。。谢谢楼主了

网友:
看了半天gate_3s_r的电压到底是怎么被拉低的  我分析了半天没有任何条件拉低这个信号?还请大家再分析下。

网友:
楼主说 他直接换U7015 P9862接好  故障依旧  说明不是芯片的问题 也不是p9862的问题  那么 是谁拉低了gate_3s_r这个信号呢?

网友:
当时也修过这样的机型

网友(2018-12-03):
这个机器好像是有这么个毛病 修完显卡 坏这个地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