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硬盘够坑吧

楼主(2014-12-08):
       今天刚开门,客户搬来一台电脑,气喘吁吁的跟我说,电脑系统老坏,到我这边已经第4家了。前3家装好系统,第2天就坏了。每次都是开机提示缺少文件什么的。根据经验,一般硬盘,内存和主板皆有可能。硬盘的可能性最大,于是打开MHDD扫描。客户看了MHDD扫描,说第3家也扫描过,说没问题。我说没问题也得扫描下吧。(心里意思是,不扫描怎么好收钱呢?)然后扫描到80%的时候我看一马平川,估计硬盘没有问题。打算再扫描下内存,正好同行来结账,等搞完再看下扫描结果,日特:坏道居然在最后的地方,只有6个!

用ERASE擦还是不行,只要HPA屏蔽完事。搞完重装系统,反复重启几次没出问题。不放心又把内存测试一下,没有问题。叫客户搬回去使用几天如果没问题,应该就是这6个坏道造成系统崩溃。

网友:
坏道在后面,C盘在前面,系统在C盘,系统缺少文件,这是什么逻辑啊……LZ你的意思是只扫描C盘,后面部分才有坏道是吗?

网友:
不会是这样吧,坏道在硬盘最后居然还会缺少系统文件。只能是在C分区的最后才可能这样。

网友:
猛龙过江哈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A:
HPA屏蔽   这是什么意思呢?

网友:
这个位置也会影响系统么?

网友B:
感觉不太符合逻辑。产生在C盘分区里面丢文件嘛,可以理解。看徐大人怎么解释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HPA屏蔽   这是什么意思呢?

一个命令阿,就是把后边的给卡擦掉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感觉不太符合逻辑。产生在C盘分区里面丢文件嘛,可以理解。看徐大人怎么解释了

SO,我才发来给大家探讨探讨,事实就是这样啊

网友:
这个情况有待高手来解答

网友:
这种的硬盘可以用

网友:
但是要自己分好就OK

网友:
等待用几天再说吧,这个有点不好说呀

网友C:
HPA是做什么用啊?加G表?是什么软件下的命令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HPA是做什么用啊?加G表?是什么软件下的命令?

楼主刚说是“卡擦” 的意思。。。。

网友:
ERASE、HPA这两个是MHDD中的命令???

网友:
确实是硬盘问题,我就遇到过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刚说是“卡擦” 的意思。。。。

HPA:剪切硬盘的容量,MHDD的这个命令只能剪切后边的,也就是我说的“卡擦”
ERASE:是擦除硬盘里数据的命令,可以删除部分逻辑坏道

网友:
UNC错误可以修复的,不用HPA的。

网友:
这个位置不会影响系统文件的,,,,

网友:
HPA怎么屏蔽坏道?求解?

网友:
大千世界无奇不有,硬盘这样的问题,引起系统丢失不可思议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HPA是做什么用啊?加G表?是什么软件下的命令?

HPA 就是容量截取的意思 在MHDD下使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HPA屏蔽   这是什么意思呢?

意思是容量截取

网友:
真是无巧不成书啊!坏道正好在最后!

网友:
LZ的这情况确实存在的,现在很多硬盘,指的是比较新的硬盘,都有这问题,比如ST的硬盘有一个坏道,就会造成很多红绿块,不屏蔽这一个坏道,红绿是不会消失,一旦屏蔽了这一个坏道,红绿马上就消失。主要是现在的硬盘机制和以前的硬盘不一样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刚说是“卡擦” 的意思。。。。

就是修硬盘专业术语所谓的:砍头?

网友:
不合逻辑啊

网友:
学习了,维修过程中总会遇到些不合常理,无逻辑的错误,影响判断。

网友:
不一定是硬盘问题吧,这样坏道对系统盘没有影响,像这样总坏系统,硬盘重新分区全格

网友:
UNC错误可以修复的

网友D:
听了大家的发言确实令人云里雾里的,这也过了几天了,有下文木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听了大家的发言确实令人云里雾里的,这也过了几天了,有下文木?

目前客户还没拿来,估计没有问题了,我那样的做法正确。

网友:
如果是容量小的硬盘就直接换了,免得再出问题客户胡说八道。

网友:
貌似很历害哦

网友:
受教了,虽然没太懂但是总是知道了一点点!

网友:
不太安懂啊!

网友:
这个会影响到系统吗?

网友(2015-01-18):
不见得是硬盘问题,坏道出现在最后面,不会影响系统的。弄不好是他内存的事

网友:
楼主显示器18.5的吧,我有台一样型号的,呵呵

网友:
坑里一逼 不注意发现不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