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一体机C200 三代内存..开机无显示

楼主(2014-12-08):
联想一体机C200 三代内存..开机无显示,没拆电流0.5到0.7,祼板0.45  看了网上通病说BIOS U37容易坏,刷了之后屏可以显示,但机子还是不亮,,,,硬盘接口,我也拆了.没有断线........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,,上次有台这种情况换了南桥也没用..................有谁知道 指点下.谢谢

网友A:
硬盘接口下面不是断线,而是过孔不良。

网友:
插下内存看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硬盘接口下面不是断线,而是过孔不良。

你说的是两个小孔????

网友B:
你的是集成,还是独立,独立显卡加焊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的是集成,还是独立,独立显卡加焊一下

集成的.....

网友:
现在是清屏吗?加焊或者换北桥啊!

网友:
旱桥试试吧  这个机器  就是联想出的垃圾中的战斗机

网友:
今天终于修好了C200集显D3  裸板点  电流上到0.42左右不动了 总线没有断线  复位时钟正常 换南桥好了

网友:
一体机资料少。。

网友:
这个机器有显示器开关的,在电源开关左边。

网友:
这种机器很少修到不能妄下结论,楼主要是能配张图就更让大家明白问题,以便人多力量大。

网友:
我搞了两块这种主板都没有弄好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