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台ACER5420,板号POMONA,触发后电流跳0.24,然后跳回0.13不动

楼主(2014-12-08):
一台ACER5420,板号POMONA,触发后电流跳0.24,然后跳回0.13不动,测内存供电1.8V不输出,测1.8V供电芯片的供电和开关都正常,设置引脚也测是正常,芯片、滤波电容、上下管都换了,依然不输出,请高手帮我看看该怎么维修,下图是TPS51124 。1.8V的供电芯片

网友:
我查了一下,这个芯片的两路电压是分开输出的,1.8V输出后才输出1.2V的,1.8V是S3电压,所以我觉得应该先出这个,然后才会输出其他S0的电压,但现在不知道该如何下手了

网友:
条件都正常,该换的都换 了,这样都不行,是不有误测或者漏测的啊

网友:
重复测了好多遍了,示波器和万用表测一样的结果

网友:
这个供电两个脚有5V,开关3.3V,设定引脚没短路和开路,反馈也没开路,还有什么条件要测呢,电压我用示波器测的,应该是更准确

网友:
TPS51124 的 8、23脚电压是多少伏的 呀?

网友:
8脚0V,23脚3.3V,8脚受控1.8V输出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