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IG41M1.0 不跑码 啊,全是这问题

楼主(2014-12-08):
今天老板给了个板子,LIG41M1.0    测量发现没有cpu供电  ,突然想到,这种板子不上真U是不出电压的,找了个775的U ,安上去以后cpu 供电0.84V左右,但是在PCI-E上,复位3.3,时钟0.4都正常,然后又找到cpu的复位测量点   1.2v正常,晕啊,怎么出来以后全是这种板子,没思路了,求助大神!!!

网友:
现在机器BIOS爱坏,刷个试下,现在G41 H61是维修主流,慢慢补吧,

网友A:
intel 的板子按照时序修  内存  桥 总线 cpu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intel 的板子按照时序修  内存  桥 总线 cpu

cpu供电  出来了,而且复位也出了

网友:
查CPU供电的VID信号正确不,或者换CPU试试

网友:
GB的桥坏的很多的,如果拆完了都正常 可以考虑换南桥试试

网友:
这种板最好换桥试试

网友:
毕业了吗?难道老师还没教到过不跑码的基本流程 和处理方法

网友:
???????????  遇到同样的问题

网友:
我刚刚才换了一个南桥,一样型号的主板

网友:
这板子 爱坏BIOS   南桥

网友:
南桥引起不跑码的比较多

网友:
很多都是CPU总线出问题。。

网友:
82801gb坏的很多,估计生产缺陷!!!

网友:
多半是桥吧这问题

网友:
先易后难,先找BIOS,再考虑要不要搞南桥

网友:
我也修到过换桥修好的。

网友:
遇到同样的问题

网友(2015-10-06):
这个机器 换南桥的多

网友:
G31也一样,有些是CPU电压1V以下,有些基本正常,复位也动作,但不跑码,多数南桥问题,这张板子现在修也不好修,换还比较贵,是个门槛

网友:
电压正常地情况下,首先考虑bios,刷bios又不费事

网友:
什么牌子的,CPU供电有点低了把

网友:
果断刷BIOS

网友:
开启都没有的情况下,跟刷写bios有关系么

网友:
没有CPU供电是应该先修理CPU供电,怎么先刷写BIOS的呢,

网友:
先刷个bios试试吧,不行就换南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