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305一体机维修,不触发,已解决。

楼主(2014-12-08):
机器是二修机,同行拿来不触发。待机0.009待机3v5v正常。按开关没反应。RS M RS T#没电。开关到EC到南桥有跳变,不知道RS M RS T#_什么时候出来。没什么思路,测到Q72时,控制极是高电平,感觉不对,随测Q74,q74状态正常,控制极低电平导通正常。而q72三个极都是高电平,判断管子坏了,换个p管。修复机器。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,q72坏了,会导致不触发。南桥不发出slp_电压,求大家分析一下

网友:
上图看看大家一起分析分析啊

网友:
是短路 还是断路了啊

网友:
  学习了

不懂拒绝 -2 【严管版块】严禁灌水

网友:
没有图不好分析

网友:
上个图也好呀,最好楼主把图纸共享出来!!

网友:
应该是断路吧!!按楼主所说 要导通才能开启,,,没换之前不能开启,,所以是断路了!!

网友:
上图看看大家帮你一起分析分析啊…。

网友:
什么是待机0。009

网友:
Q72坏了,不是断线,

网友:
原来兄弟有图纸啊,怪不得说得头头是道,但我们这些看客没有图纸也不好分析出什么来!

网友:
RS M RS T#是EC发给南桥的待机电压好信号,只有为高电平时才有可能触发。

网友:
上个全图 大家学习下

网友:
高手啊楼主,维修秒杀啊

网友:
能共享下图纸吗

网友(2015-01-09):
有图吗,兄弟,上图,谢谢

网友:
听你说的好像是q72击穿了,图太小,看不清是N

网友(2017-07-11):
楼上的意思是楼主把图纸分享出来,给大家使用

网友:
有图有真相呵呵,维修的思路好清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