通病:华硕K43SJ a84s k43sv rev3.0 bios自动重启好几次才能开机

楼主(2014-12-08):
华硕笔记本BIOS爱出问题  本机就走了个弯路 上电1.2  刷了个程序键盘指示灯有反应,但不显示 于是开始干显卡、换显卡 一系列折腾后感觉还是bios问题基地又下了一bios开机花屏于是又换了下边这个可爱的开机画面终于出来了 可是开机要重复重启3次才能显示数了下要10秒显示 后来无意中基地看到了要刷左边USB口附近的那个小的25芯片,于是下载开机 一次显示 此机故障完美修复  附上USB附近的64KB小程序

K43SJ USB3.zip

网友:
也是BIOS问题,刷了就OK

网友:
华硕机器不好修  经验经验问题  必须赞

网友:
右边那个小小的64K是负责什么工作的?我想知道

网友:
真心感谢楼主的分享,手上一台K43SV,刷了之后就可以了。。。。

网友:
谢谢楼主的分享   已修好了

网友:
怎么刷啊?

网友:
K43S图纸被加密,打不开

网友:
   那个25的芯片在哪里呀!
   楼主上个图片呀!

网友:
试试看再说吧

网友(2015-01-07):
能说明一下这个小芯片干什么用的吗?我的是华硕A84S,故障:有时能开机,有时不开机,不开机时电流到0.45左右,大家遇到过没有?

网友(2015-02-11):
下来试一试

网友:
终于找到,下载来试试

网友:
搞下 排阻   刷 BIOs

网友:
一样的现象,K43SV的,不知道能解决不

网友:
谢谢,刷过就搞定了

网友:
这机器BIOS出问题的多,遇到两三台了

网友:
一样的故障  特来求BIOS

网友(2015-03-16):
K43SV能用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