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数500G硬盘只显示4G?

楼主(2014-12-08):
大家好,有个事想请大家帮忙看看:我有一块西数500G的硬盘,一开始是开机invalid partition table,PE里用diskgenius看只有一个4G的系统分区,但是之前没注意,把它给格式化了,在2台电脑的BIOS里能认硬盘,但一台显示4G,一台显示0容量,现在有点不懂该怎么下手了,请大家给个思路,谢谢~

网友A:
还有这样的事,硬盘挂了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还有这样的事,硬盘挂了吧

是啊,我也觉得很奇怪,这么多容量都不见了,不知道该怎么办?

网友:
这个情况应该是硬盘的固件出问题了

网友B:
重写一下固件试试

网友:
应该是盘出故障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重写一下固件试试

要用什么软件好呢?

网友:
应该是硬盘的固件出问题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要用什么软件好呢?

pc3000软件

网友D:
一个0容量,一个4G?难道电脑有问题?
用MHDD扫描看看,到底是多少容量呢?

网友:
固件坏了吧

网友:
invalid partition table
无效的分区表,正好前几天看书正好看到这样的故障。说是有多个自举分区即80H开头的就会报这个错,楼主可以检查一下分区表,看是不是有多个80H。

网友:
重新分区看看

网友E:
我也经常碰到过几个这样.刷固件可以.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一个0容量,一个4G?难道电脑有问题?
用MHDD扫描看看,到底是多少容量呢?

用MHDD是4G,像这种情况会是分区表问题还是固件呢,罗工~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我也经常碰到过几个这样.刷固件可以.

我用WDR可以不?

网友:
固件有问题了

网友:
谁修改过了吧

网友(2015-01-13):
4g不是你u盘吧?bios里能认出还有希望,用wdr试试。

网友:
以前 普遍80G硬盘的情况下遇到过一次
那时候分区工具一般用DM, 是DM里的分区表还不知是分区容量被我调整小了,后来调整回来就好了
看看方不方便用DM这款分区软件看看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