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天修一台HP CQ40,上电流表待机正常不触发

楼主(2014-12-08):
今天修一台HP CQ40,上电流表待机正常不触发,放电了。HP的电源头指示灯亮,EC条件都正常,就是不发上电信号,然后就拿个原装适配器一试,竟然亮机了,不知道什么原因,反正现在正常了,哈哈

网友:
原装适配器的问题?

网友:
有时候放下电就可以了

网友:
今天搞了一台跟你一样的, 看到你的帖子拿个适配器试了一下,擦  ,点亮了。。。

网友:
有点笔记本是要原装适配器才有用,因为原装的比普通的多了一根线芯 貌似检测用的吧!